[求助] IC版图绘制时画线右键添加孔如何更改个数,没有XL关系的情况下

楼主(2022-07-01):
画线时右键添加孔只能为1个,如何修改为2个或者多个,在没有XL关系,不用windows assiant 的情况下

楼主:
或者是不用XL关系可以使线助手吗

网友(2024-12-26):
引用 楼主:
或者是不用XL关系可以使线助手吗

快捷键:O   进行打孔操作,然后按F3进行功能的选择,打开界面后在末世MODE下勾选第3个AUTO,然后修改最小的打孔数量,选择2个或者以上就可以。还有其他的选项可以自行进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