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PLL中的VCO子带范围问题

楼主(2022-07-01):
最近在做PLL,发现一个问题。小数分频的原理是在N分频和N+1分频之间不停地切换。现在我使用电容阵列的VCO,如果参考频率是f,是不是要求在VCO的同一个子带内同时能取到N*f和(N+1)*f?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需要在小数分频的时候在两条子带不停地切换,没听说过有文章提到过这点。所以是不是对VCO的子带有这个要求?

网友A:
分频器切换不代表你的VCO频率也在抖,环滤会把这个抖动产生的高频噪声抹掉,不考虑锁定过程的话,理论上你的VCO子带只需要覆盖你当前的频率就可以了,实际上为了性能,你的子带都是overlap的,每个频率基本都能选到一个在子带中心频率附近的状态,在N附近的几个分频状态自然都能覆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频器切换不代表你的VCO频率也在抖,环滤会把这个抖动产生的高频噪声抹掉,不考虑锁定过程的话,理论上你 ...

好像明白了,比如说我有一个子带的频率最高只能到(N+0.5)*f,不能达到(N+1)*f。如果我想要(N+0.2)*f的频率,只要这个频率点在子带里面就可以实现(小于(N+0.5)*f),而不需要子带包含(N+1)*f的频率?

网友A:
理论上是的,因为你的VCO其实是一直在N+0.2的位置振荡的,但是工作在VCO的边缘性能会很差,所以实际系统里面基本不会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的,因为你的VCO其实是一直在N+0.2的位置振荡的,但是工作在VCO的边缘性能会很差,所以实际系统里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