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楼主(2022-07-01):
求助,这个电路中的启动电路的工作原理,这种结构的启动相比较于电容型启动的优势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呢

网友:
第二排下面两个mos管类似一个反相器,然后启动的时候将右边的nmos导通,将pmos栅压拉下来导通,一直到最左边的nmos的栅压能将第三排的nmos管关闭。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