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驱动ADC指标计算

楼主(2022-07-01):
模拟小白求助,现在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电路,后面ADC的输入端就是开关电容采样电路,请问根据后面的采样频率和精度要求怎么去确定千机驱动的这个运放的带宽和一些其他参数呢

网友:
这段时间,我导师就叫我做了这个前面的运放,我也好奇参数怎么算的,增益,带宽,sfdr

网友A:
个人观点,这个放大器主要有四个指标:
第一就是噪声,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和外围电阻的噪声都等效到输入端,应该小于0.5LSB;
第二就是放大器的摆率,对于正弦信号,放大器需要在正弦信号的共模点附近“跟上”正弦信号的变化;
第三就是带宽;
第四就是直流增益

至于怎么算,坐等大牛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这个放大器主要有四个指标:
第一就是噪声,放大器自身的噪声和外围电阻的噪声都等效到输入端, ...

哈哈谢谢您提供思考方向

网友B:
GBW=2pi/tau, 可用建立时间Ts=0.5/Fs, 假设等效输入范围1,E<FullScale/2^Bits
1)建立误差E1=exp(Ts/tau),由此推出建立误差所需的GBW;
2)增益误差E2=1/(A+1),由此推出所需直流增益A
3)至于SFDR这种参数不够直观,个人观点,是最后评估用的,不是指导方向的,实际做电路,还得看整个输入范围范围内,gmR/gain/offset/gbw的变化。

最多加上一个噪声E3, 搞一个误差E1/E2/E3的分配,综合不超过0.5LSB/1LSB,上面这些基本上算个大概,首先稳定的线性误差都不叫误差,所以实际没必要真的做到误差小于0.5LSB,各种Trim/校正,什么Enhancement/Compensation的手段用上之后,到底代价可以低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系统的要求,就要各凭本事了,我也在努力探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W=2pi/tau, 可用建立时间Ts=0.5/Fs, 假设等效输入范围1,E

谢谢指点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