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SD nmos/pmos 管source端需要拉开距离吗?

楼主(2022-07-01):
请假各位大虾

比如以nmos 做esd管
drain会拉开距离,加sab
那么source端呢。普通nmos管根据版图,source 端gate 边缘到source contact 距离为0.13um
那么用作esd管时,需要将此0.13um拉大么?比如过4000v hbm,需要拉大多少距离?
pmos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网友:
拉多大的距离,看工艺,同时要加SAB层,其目的是为了让漏区有个电阻,平均电流,防止电流泄放的时候电流集中。源区是不需要这个的。只要单边拉伸就好。PMOS也是相同的。另外,所有的这些参数都需要去工艺文件中查询。如果没有相关信息,那就咨询代工厂。

网友:
如果source不加SAB,单纯拉大source 端gate 边缘到source contact距离意义不大。因为Drain端镇流电阻引入,是为了抑制大电流沿着LDD尖端放电,增强ESD Robustness。source端如果只是拉距离,没用SAB引入镇流电阻,其实意义不大。

网友(2024-06-19):
记号一下,NMOS ESD

网友:
NMOS做ESD,大概率Source短接到衬底,ESD泄放路径主走寄生,处理Drain就可以了,Source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