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以下这个运放电路怎么分析呢?

楼主(2022-07-0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个运放:1.(1)处为什么要串联pmos输入?
2.(2)处电路有什么作用哇?没看懂那两个管子
3.(3)为什么要用电阻呢?

网友:
2处不是线性跨到环吗,为了R2R

网友:
1处也没啥,级联就是增大MOS管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