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timing

楼主(2022-07-01):
我先把setup修干净,然后修hold的时候现在pt里面修干净,导到innovus里面ecoRoute,再跑pt后报timing ,setup又违例了
(修hold的时候我打开了两个timing最差的corner,在pt里面修改后是好的,innovus出数据后用pt跑出来有问题)

请大佬指教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1、pt 里eco 时,insert_buffer 操作,pt里看到的rc 信息与真实的rc 信息还是有误差的,所以pt eco看到timing 修干净了,实际上并不准确。innovus 工具重新eco route 完了以后,重新抽rc,这个时候才是准确的。

网友B:
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多做几次

网友A:
2、看你pt里使用的是physical ware 还是非physical aware 的方式,如果pt 工具修hold看不到 插buffer 的位置,插入buff 的 位置到innovus 里已经放不下了,工具会refine 到很远的位置,这样也会导致上面你描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看你pt里使用的是physical ware 还是非physical aware 的方式,如果pt 工具修hold看不到 插buffer 的位 ...

pt里面主要是插DLY*cell和改stadcell类型来修hold,插一个cell进去 slack是负的,此时确实看不到我插的DLY cell,再插一个 slack为正值可以看到我加的DLY 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多做几次

setup和hold哪个好修?我setup修完一修hold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pt 里eco 时,insert_buffer 操作,pt里看到的rc 信息与真实的rc 信息还是有误差的,所以pt eco看到timi ...

膜拜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setup和hold哪个好修?我setup修完一修hold就出问题

timing本来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很正常,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