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PrimeTime中抽取一个block的ETM?

楼主(2022-07-01):
在PT 的user guide中看了ETM 的介绍,也按照上面的介绍的步骤做的提取,但是写DB的时候写不出来,不知道原因。
各位有block level和top level的ETM flow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
lc_shell的lic和路径,需要在PT Run起来之前,就配置好。

网友:
不然只能产生.li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_shell的lic和路径,需要在PT Run起来之前,就配置好。

需要什么license?怎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