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skew问题

楼主(2022-07-01):
1、请问target_skew的设置依据是根据什么来的,后端人员先定一个target然后,增增减减?
2、我设置了target_skew为0.05,最后报出来0.8左右了,请问我应该如何debug呀?不过postCTS 的timing是meet的,我都觉得有点不准了...有木有大佬提供个思路

网友A:
没有的话默认做平。 可以先不设,默认其实就是0,工具做出来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增增减减。
useful skew 了嘛

网友B:
clock tree没有做好,建议加一下skew_opt 以及开大useful skew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ock tree没有做好,建议加一下skew_opt 以及开大useful skew

好嘞,谢谢大佬~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默认做平。 可以先不设,默认其实就是0,工具做出来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增增减减。
useful skew 了 ...

还是要设置一个target skew的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