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CO,是不是也有“带宽”的说法?

楼主(2022-07-01):
请问一下压控振荡器是不是也有速度之说,衡量输入电压变化到输出频率变化到相应频率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由这种说法,那传输函数应该怎么写来体现?

网友A:
振荡器是非线性系统,哪来的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是非线性系统,哪来的传递函数

整体来看是非线性的。如果一个系统中,Vcont的变化很小,暂时视为线性系统呢?或者就算不做线性近似,对于VCO,输入电压变化,输出频率的相应也是需要时间的吧。这个时间又应该怎么衡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振荡器是非线性系统,哪来的传递函数

vco如果没有传递函数,那pll的noise和loop gain哪来的

网友:
一个类似e^(-t/τ)的分量,量化vco的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如果没有传递函数,那pll的noise和loop gain哪来的

那是忽略振荡器响应速度后的相位域传递函数。题主问的是振荡器本身的响应时间(带宽),这个一般忽略不计,除非是High Q值情况,这个响应只能模拟,没有传递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体来看是非线性的。如果一个系统中,Vcont的变化很小,暂时视为线性系统呢?或者就算不做线性近似,对 ...

根据我的理解,一个LC谐振腔对应二阶系统,其响应时间和谐振腔Q值成正比和工作频率成反比(ωn),因为VCO的频率通常上GHz,Q值又比较小,VCO的频率很快就稳定了。而PLL的环路带宽要小于参考频率的1/10。所以一般情况下VCO的建立时间可以忽略不记,PLL环路占主导。你可以查一下crystal oscillator settling time相关的论文,因为Q值比较高,频率又比较低,这种情况下建立时间还是比较关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一个LC谐振腔对应二阶系统,其响应时间和谐振腔Q值成正比和工作频率成反比(ωn),因为VC ...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