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如何编译define文件?

楼主(2022-07-01):
    如题。。    把所有宏定义`define xx放到一个文件里,怎么编译它,让后面的代码文件不用一个个include?VCS可以,nc编译就会报错,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报了什么错误?一般宏定义放在一个.v文件中,然后在其他文件前编译,即可被后面编译的文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