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12nm guardring 里面会有PO,除了OD

楼主(2022-07-01):
在12nm里面,如果PW guardring 里面OD上面有Metal Gate,那不就是一个MOS管吗?MG通过M0_PO互相连接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工作原理?

.13工艺里面,PW guardring 不是应该连接到VSS吗?12nm这个连接关系没看懂

网友A:
POLY只是DUMMY,是不是PICKUP,要看注入关系,而不是看是不是有POLY。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有POLY,因为FINFET啊,OD最后是立体的FIN,没有PO压住不行,OD没有单独存在的。和平面工艺不一样。

你随便PDK拉个管子,看看边上是不是必须压着PO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只是DUMMY,是不是PICKUP,要看注入关系,而不是看是不是有POLY。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有POLY,因为FINFE ...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