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如何抽lef? 谢谢!!

楼主(2022-07-01):
请问 如何抽lef?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你版图复杂还是简单,需不需要留线道给用户走线;复杂的,需要留线道允许走线的;最好用专业的软件,比如CADENCE家的ABSTRACT,至于怎么用,找VENDOR吧,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如果很简单的IP,PIN也不多,不需要或者不允许给其他人走线,直接手写LEF就可以了。写PIN的位置,把整个IP都直接BOLCK住不许走线的金属就可以了。看一下LEF的文档,语法很简单的。以前出差做项目,对方客户做的简单小IP,因为我们ABSTRACT的FLOW在自己服务器上,来回传毕竟麻烦,现建也麻烦,就直接手写的LEF。

网友B:
使用abstract需要tech.lef文件哦,抽取lef的工具挺多的,laker,skipper也可以

网友C:
有老哥有具体点的操作教程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版图复杂还是简单,需不需要留线道给用户走线;复杂的,需要留线道允许走线的;最好用专业的软件,比如 ...

感谢感谢!   有没有具体详细一点的操作步骤 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老哥有具体点的操作教程之类的吗?

我也在找  你找到了吗  具体的操作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abstract需要tech.lef文件哦,抽取lef的工具挺多的,laker,skipper也可以

有详细一点的操作说明吗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详细一点的操作说明吗  谢谢哈

论坛里面有,你可以搜搜

网友:
论坛里面有,你可以搜搜

网友:
是的,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