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 第二版 Bandgap reference疑问

楼主(2022-07-02):
各位前辈,大家好,拉扎维第二版 带隙基准,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点疑问。望前辈们指教。

就是下图中画红线的的这个公式:

带隙基准

带隙基准

作者在前面章节通过一系列推导,得到Vbe具有负温度系数特性,得到△Vbe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通过调整Vbe和△Vbe的比例系数,在某个温度点上可以得到0温度系数的电压,此时的电压就是带隙基准电压。
正温度系数是常量,负温度系数不是常量,但总体,Vref的值基本恒定,误差很小。我在其他资料上看Vref和温度的关系曲线类似一个倒扣的碗的形状,这也是比较符合直觉的。

但在这一节,解释“带隙”这个词由来时,又是通过一系列推导,得到Vref居然和VT是线性关系,而VT=kT/q,也就是Vref和温度成线性关系,这个就很反直觉了。

这里看得比较迷糊,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
razavi对于带隙基准讲的比较笼统,很多Eg/q应该也是随温度变化的量,建议看gary

楼主:
这段话,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我想我已经把它弄通了,我把我的理解写下来,大家指正。如果是正确的,或许能为有同样疑惑的朋友作个参考。

光从公式来看确实很具有迷惑性。公式的第一项是一个常数,第二项是一个和T成线性关系的项。无论第二天的系数是大还是小,这个曲线必然是一条直线而不会是一个抛物线,这也是,我当时出最迷惑的地方。

但是这里的关键点是,推导出这个公式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它的前提就是在该温度下,参考电压,对温度求导为0。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VT实际上是一个常数,而不是一个变量。VT其实应该是VT0

有了这个认识后,这个公式就很容易理解了,它表达的是:在任何一个温度下,我们都可以设法让参考电压的温度系数为零,比如我们选定T=100K,然后令参考电压对温度求导为0,可以得到一个对于的Vref-100, 虽然温度的选择是可以任意的,但是一旦选定这个温度就是确定的,那么VT就变成了常量。

以上是我的理解。

网友(2024-08-18):
引用 楼主:
这段话,我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我想我已经把它弄通了,我把我的理解写下来,大家指正。如果是正确的,或许能 ...

对的,“额定零温度系数的电压基准就由一些基本数字给出”,VT就是温度T下的对应值,不是V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