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的小数次幂

楼主(2022-07-02):
一般用verilog处理小数,都是把他乘以2的n次方,然后量化,经过乘除之后再通过位移复位
但是我现在用的小数处于幂次方,就是n**x,x为小数,这样的话,x乘以2的倍数之后对结果的影响不好处理,那这种情况下,是应该怎么处理小数的呢?
(新人不太懂,谢谢大家)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踩踩等等

网友A:
不懂,瞎说,用数学方法,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瞎说,用数学方法,展开。

哦哦!我刚好要用e的幂次方,展开十分合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刚好要用e的幂次方,展开十分合理!谢谢!

泰勒级数?给下推导公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