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SRAM 的CELL 有POLYCROSS METALCROSS 他们是否有各自的特点?画的时候如何选择呢?

楼主(2022-07-02):
想请教SRAM 的CELL 有POLYCROSS  METALCROSS    他们是否有各自的特点?画的时候如何选择呢?

网友:
老的工艺还有点讲究,PG和INV的POLY是两个方向的,哪个时候,主要靠版图优化来优化CELL,但其实大的结构基本也是一致。0.13以后,基本都是thin cell,日本哪个公司忘了,和IBM几乎同时提出的结构画法,后面版图结构基本定死了,完全看工艺能力了,另外不是FAB的话,基本不会也没能力自己画CELL的,即便是SYNOPSYS和ARM做MEM COMPILER的这种IP VENDOR也都是依赖FAB提供CELL的版图。

稍微有点有影响力的革新,05年的时候IBM提出了8T2P的结构,并在28nm的时候,成为各个FAB标准提供的CELL;同时也是在28nm的时候,T把DP的画法优化了下,但改的主要是摆放位置,并不是GATE的方向;15的ISSCC,T提出了twin pwell的画法,但是并没有看到实际中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