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Kvco取值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2-07-02):
我目前的Kvco=6.4GHz/v,中心频率2.4G。
1.最近在读一篇论文提到ring vco的Kvco=1.9GHz太大,控制电压控制线上的噪声会转化为电路的相位噪声,降低噪声性能,所以要去采用细调手段降低Kvco。
2.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说,Kvco大小主要还是去满足调谐范围和PVT,所以大了也正常。
3我个人的看法是因为采用ring vco结构,所以本身Kvco就比较大,这也是ring vco噪声性能不如LC vco的原因。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目前我的Kvco挺大,但是我的vco噪声性能满足要求,这种情况下,我的Kvco其实是合理的?

网友:
针对VCO自身而言,能满足相位噪声就可以了
但Kvco不仅会影响VCO本身的的相位噪声,接到PLL环路之后,过大的Kvco还容易引起较大的参考spur,这个也需要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