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ging仿真结果中参数理解的疑问

楼主(2022-07-02):
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大佬懂这个aging仿真结果里面各项代表着什么意思,就是图片里面的didsat  didlin  dvtlin各自是什么意思呢?前两个单位是% 最后这个单位是V

aging仿真结果

aging仿真结果

网友A:
你这是做的老化仿真?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跑aging的啊

网友:
同问,啥工具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做的老化仿真?

嗯是的  工作10年后的退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跑aging的啊

我这个就是用命令在terminal里跑的,我看网上教程也有在ADE里面跑的

网友C:
delta idsat的意思吧,十年后的变化量

网友A:
virtuoso里面可以跑老化仿真,但是需要老化model,这个是啥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里面可以跑老化仿真,但是需要老化model,这个是啥工艺的

tsmc 22nm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ta idsat的意思吧,十年后的变化量

奥奥  那开头的字母d 就是指 delta了  那idsat和 idlin都是电流?想问下它们代表什么电流啊 vtlin又是哪个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奥奥  那开头的字母d 就是指 delta了  那idsat和 idlin都是电流?想问下它们代表什么电流啊 vtlin又是哪 ...

饱和区电流/线性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饱和区电流/线性区电流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24-12-06):
最后一项是线性区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