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跑dc部分结果错误但是tran正常怎么办?

楼主(2022-07-02):
tran是带有上电过程的,跑pvt和mc,dc仿真时不时会出几个corner有错,但是看tran又是对的,跑dc sweep检查简并点也没有简并点。
这到底是仿真器计算的问题还是真的有问题呢?有时候设置++aps精度降低就不对,用spectre就可以,但有时候用spectre也不行。
同事说看tran的结果为准,我还是不太放心,而且这样的话,就算是对的,我也没法看stb这些dc参数。
这应该咋搞

网友:
可以试试先跑tran, 然后save最后时刻的节点电压,然后在dc中用nodeset加载以上电压,帮助dc收敛。

网友:
startup circuit工作正常吗?

网友(2024-07-03):
同问,遇到相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