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CMRR和PSRR

楼主(2022-07-02):
各位大神想请教一下,项目要求CMRR和PSRR要达到100dB以上,但是结果仿真出来就只有70dB左右,要怎么样才能提高CMRR和PSRR呢?CMRR和PSRR是和电阻有关吗?架构主要就是轨到轨运算放大器+电阻和开关。

网友:
从原理上看是要增加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A:
几阶的放大器,大概结构是什么样?然后进行手算得到CMRR和PSRR的包含频率的公式结果。很好就能分析出他们被什么参数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阶的放大器,大概结构是什么样?然后进行手算得到CMRR和PSRR的包含频率的公式结果。很好就能分析出他们被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