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和lvs错误

楼主(2022-07-02):
怎么就突然这样了呢

楼主: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如果之前可以正常使用  有可能是license可能过期了  尝试更改一下系统时间

网友:
可能是文件错误 看看任务框是怎么说的

网友:
是公司的还是自己的。公司的找CAD。自己的大概率是破解版的问题。license过期了

网友:
license掉了,找你们公司it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