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验证找不到版图内容

楼主(2022-07-02):
友友们,我的drc验证已经通过了,lvs验证也添加了版图文件,还出现这种报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找到问题了,我用的是1.8v的 mos,但是rules文件中只开启了5v的mos管

网友A:
需要看下你的layout是不是和网表对应,还要看下top cell是不是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下你的layout是不是和网表对应,还要看下top cell是不是对应的

是对应的,排查了好多原因之后发现必须选supply的这个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应的,排查了好多原因之后发现必须选supply的这个abort lvs on softchk errors才能正常运行 ...

原来如此

楼主:
不是的!我师傅说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选项不勾选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在帮我找原因了,等找到之后我再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师傅说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选项不勾选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在帮我找原因 ...

好滴

网友B:
之前我刚刚开始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layout外围用DNW围起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刚刚开始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在layout外围用DNW围起来就好。
...

DNW并不是随便都可以使用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师傅说正常情况下这三个选项不勾选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在帮我找原因 ...

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版图存在supply问题或者存在softchk问题就被中断LVS进程,这样不容易进行问题定位,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三项都会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希望版图存在supply问题或者存在softchk问题就被中断LVS进程,这样不容易进行问题定位 ...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好贴。
LVS一些设置需要到rule中开启,其实非常不友好。
经过不知难,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