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点指令相关知识

楼主(2022-07-03):
各位前辈,我想要实现一个risc-v核上的浮点指令扩展,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个问题我没有想通,如果编译器可以自动识别浮点指令,那么浮点数转二进制数(写回结果的 二进制转浮点数)这一步骤是在哪里执行的呢?是系统内部执行的吗还是需要自己写代码呢?如果软件定义两个float类型数相加,他怎么转换成二进制进硬件核内部呢,毕竟核只能识别0 1 。希望各位前辈有所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
你最后的结果必须也是IEEE floating number format.

网友:
意思是定义一个float a=1.0,怎么转成32bit的754格式吗,我理解是编译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