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一射频IC,方向该怎么选?

楼主(2022-07-03):
刚上研一,老师让做射频IC,有功放、滤波器、低噪声放大器、收发机等几个方向选择。工艺的话,可以选GaN、CMOS。特来请教前辈们,从毕业找工作的角度来看,选择哪个方向比较好找工作呢?工艺又该怎么选呢?请各位前辈多多指导。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各大公司招聘的时候,都是哪些模块做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哈。你们现在可以用的是哪些节点的工艺?

网友B:
建议选CMOS,具体模块无所谓,关键要打好基础,找工作面就广了。

网友C:
建议PA,工作很好找。开关相对技术难度容易一些,有取有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选CMOS,具体模块无所谓,关键要打好基础,找工作面就广了。

氮化镓不是未来的趋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PA,工作很好找。开关相对技术难度容易一些,有取有舍吧

好嘞,感谢前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氮化镓不是未来的趋势吗

你的问题是找工作啊,公司90%以上都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找工作啊,公司90%以上都CMOS工艺。

感谢前辈解惑

网友D:
有ADC做ADC,没有做LDO,DCDC。

网友E:
没有PLL吗,那就PA/LNA,工艺建议C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PLL吗,那就PA/LNA,工艺建议CMOS吧

教研室目前没人做PL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各大公司招聘的时候,都是哪些模块做的比较多,可以参考一哈。你们现在可以用的是哪些节点的工艺 ...

现在可用的是最好的是28nm,做PA的话只能用GaN。做cmos的话可以去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ADC做ADC,没有做LDO,DCDC。

这边主要往射频前端上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PLL吗,那就PA/LNA,工艺建议CMOS吧

做PA,教研室都在做GaN。cmos,有的做滤波器,有的在做收发机

楼主(2022-08-06):
引用 网友C:
建议PA,工作很好找。开关相对技术难度容易一些,有取有舍吧

做PA的话,哪种工艺好一点呢。CMOS,氮化镓怎么选呢?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2023-06-09):
GaN工艺,器件任选其一

网友:
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多看书,把基础的东西OP等理解透彻,再结合一些实际,就很好了

网友:
大部分要盈利的公司都用的CMOS吧,做特别高端感觉才会用到GaN

网友F:
优先ADC,其次Amplifier,工艺cmos(就业大部分是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先ADC,其次Amplifier,工艺cmos(就业大部分是cmos工艺)

这都是模拟的,这边主要做射频

网友:
建议选CMOS

网友:
工艺一定要选CMOS,RF优先选收发机,其次PA/LNA。纯粹从就业角度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