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sealring大小

楼主(2022-07-03):
从pdk提供的.gdsimport了sealring,但因为和自己设计的core的大小不一致,想改变sealring的大小,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可以stretch,但是为什么我stretch后点sealring只能移动不能拉伸啊。比较小白,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不是这么用的。你有pdk了,直接新建一个cell,然后调用这个sealring进来,Q它,到属性里去做操作,可以定义尺寸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么用的。你有pdk了,直接新建一个cell,然后调用这个sealring进来,Q它,到属性里去做操作,可以定义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