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了这个错误,求助

楼主(2022-07-03):
在lvs验证时出现了gnd线的错误,但是我将nmos的衬底啥的都接上了gnd,还是报错,求大佬帮忙看一看,谢谢

网友:
或许是你两个器件没接对?建议再仔细检查一下连gnd!的器件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器件的衬底没有围对

网友:
看一下port

网友B:
版图上没有打pin的名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上没有打pin的名字啊

打了pin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器件的衬底没有围对

衬底我是在bodytie type里直接选择然后连接的,我vdd用这种方式连接没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衬底我是在bodytie type里直接选择然后连接的,我vdd用这种方式连接没有问题呀
...

那 看一下是不是有的pmos器件被你放进nmos里面了呢  或者nmos器件在pmos器件里面  或者说是电位接错了呢 多检查一下电路图  可能电路方面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看一下是不是有的pmos器件被你放进nmos里面了呢  或者nmos器件在pmos器件里面  或者说是电位接错了呢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