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MIM region cross bottom plate (Mn) Metal region is not allowed,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22-07-03):
它提示电容的问题,但是电容我没动过
还请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有完整design rule document吗?可以去查找对应的文档,里面会有相应的图示说明,或者进入DRC command看一下check表达式的运行逻辑是什么

网友:
直接翻译,按他说的改

网友:
大概率是接错了

网友(2024-01-04):
想问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单独跑电容都会出现这个MIM5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