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不收敛的问题

楼主(2022-07-03):
跪求各位大佬,本人现在在跑一个电机驱动,因为使用了电感,Cadence跑仿真时不收敛了,想请问下,这种问题要怎么解决?需要更改些什么设置,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从仿真器的角度,收敛性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比如电路类型,器件模型信息,连接关系,不收敛的阶段等等还有很多。最坏的情况,就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试其他仿真工具是否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