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路

楼主(2022-07-03):
想问下R1和C3的作用是用来干嘛的,是增加环路增益么?

网友A:
R1和C3是用来处理小信号的。R1很大,阻挡输出端的小信号流入输入端;C1很大,将输出端流入输入端的小信号过滤掉

网友:
R1也可以换成大电感,隔交通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C3是用来处理小信号的。R1很大,阻挡输出端的小信号流入输入端;C1很大,将输出端流入输入端的小信号过 ...

那如果不接这个电阻和电容,小信号电流不就直接从负载端流走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不接这个电阻和电容,小信号电流不就直接从负载端流走了么

小信号就应该流到负载啊。具体到你的电路,小信号应该全部流到5p的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