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 setup vio 往前一级借margin

楼主(2022-07-03):
请教各位大佬,eco的时候,path setup margin不够了,往后一级查margin也不够,但是前一级margin是够的。
麻烦问下,往前借margin,是怎么个操作方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吗?

网友:
做early吧 by pass

网友A:
向上一级借margin,需要将launch clock做短,有三种方法:
1,violation数量少,项目结尾,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将clock上的buf/inv断开,连到靠前的buf/inv上。(不要影响到其他path);
2,重新做clock,set clock exception,将launch clock做短;
3,从place重做,在launch clock设负的clock latency,然后在clock阶段设正的clock exception,这种方法相对麻烦,但是最切合实际,在place时,就将clock的margin释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一级借margin,需要将launch clock做短,有三种方法:
1,violation数量少,项目结尾,可以通过手动的 ...

谢谢大佬指点,我现在是项目到eco了,应该只能向前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