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PEX 报错SVRF syntax error,Note: this is not a decryption error,but has been cause by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

楼主(2022-07-04):
新手求教跑PEX时跳出如下error:
SVRF syntax error, Note: this is not a decryption error, but has been cause by an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is encrypted sec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le deck or the calibre vertion.(SVRF语法错误,注意:这不是解密错误,而是由于此加密部分与规则组或calibre vertion的其余部分不兼容引起的
检查报错的4754行都是加密的乱码也没法修改,有没有大神有遇到过相同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calibre呢?可能是版本不兼容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calibre呢?可能是版本不兼容导致

calibre 2019.4.16.9 ,是因为这个版本的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libre 2019.4.16.9 ,是因为这个版本的不行么?

看错误报告,可能是rule deck 的问题或者是calibre version不兼容,可以用rules_syntax_checker检查一下PEX文件是否语法pass,另外看下PEX文件里有没有calibre版本使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报告,可能是rule deck 的问题或者是calibre version不兼容,可以用rules_syntax_checker检查一下P ...

好的,谢谢,我在换个rule file试一下

网友(2023-09-12):
还在吗?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用的hlmc的drc,是保密的乱码状态,一开始采取了图形界面跑drc,也报的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因为还缺少了个文件,这个文件是“config”,将config的参数设置好之后并include进drc rule就可以了。

网友B(2024-05-20):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在换个rule file试一下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似乎也是同样的愈发问题,rules文件也有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似乎也是同样的愈发问题,rules文件也有乱码

换个calibre版本跑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calibre版本跑通了

请问怎么切换calibre的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切换calibre的版本啊?

我是直接在home目录下的.cdsinit里面改的calibre.OA.skl的路径

补充内容 (2024-5-21 15:14):
不好意思说错啦,是在cshrc里面改了calibre版本,我们是用module管理软件的,直接在calibre后面斜杠版本就能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