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dCreatePath重复在layout中使用

楼主(2022-07-04):
我使用以下的skill想建封闭式的环,
在layout中下指令t1("0" "0" "100" "100")后产生一封闭的环,
但是第二次输入t1("200" "200" "400" "400")都无法产生,
一定要把前面产生的rodobj 删除才会产生新的,
请问要怎么写可以重复使用rodCreatePath呢?
谢谢。

procedure(t1(x1 y1 x2 y2)
let((cv x1 y1 x2 y2)
testRing=rodCreatePath(
?cvId             geGetWindowCellView()
?layer            "M1"
?name           "test"
?width           2
?choppable    "nil"
?endType      "truncate"
?beginExt      0.0
?endExt        0.0
?justification  "center"
?offset          0.0
?pts              list(list(x1 y1-1) list(x1 y2) list(x2 y2) list(x2 y1) list(x1+1 y1)
                                   );rodCreatePath

    );let
);procedure

网友A:
把?name  “test” 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name  “test” 去掉

解决了!实在感谢

网友(2022-12-16):
procedure(t1(x1 y1 x2 y2)
let((cv x1 y1 x2 y2)
testRing=rodCreatePath(
?cvId             geGetWindowCellView()
?layer            "M1"
?width           2
?choppable    "nil"
?endType      "truncate"
?beginExt      0.0
?endExt        0.0
?justification  "center"
?offset          0.0
?pts              list(list(x1 y1-1) list(x1 y2) list(x2 y2) list(x2 y1) list(x1+1 y1))
                                   );rodCreatePath

    );let
);procedure
复制你的代码怎么运行不了,提示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