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电荷泵需要考虑那些性能指标?如何分析电流?

楼主(2022-07-04):
本人在论文中参考了一个电荷泵(图一)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如图二(图二为放电过程仿真)。想求教一下如何分析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问题1.DN开关管子导通时为何若有电流会出现上下波动,可以减小吗?),以及问题2.如何改善电流失配、电荷共享等问题。如有本人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也请各路大佬补充说明,跪谢各位了~~

网友:
稳定vctrl的电压,给个理想电压源,设置为VDD/2,这样才能持续的充放电。(电压值为vco free running的值)
- 输入是phase difference,输出是电流,需要得到一个charge to phase error 的transfer function,从而分析charge pump的Linearity。(phase error为正或为负的情况下,输出的charge是不是斜率保持一致)
- cadence内进行PSS+PNOISE仿真,得到time averaged phase noise,从而判断phase noise of the charge p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