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V动态队列的$能否代表最小值

楼主(2022-07-04):
如果大家有看过SV绿皮书的话就会看到这么一段话

而你在网络上检索动态队列也基本上会出现类似的话,那么这段话的第二个如果在文中代码基本都没错,我们自己去运行也没出错,但是问题就出现在第一个如果,$放在范围表达式的左边能不能代表最小值?

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上代码:

结果是这样子的,直接就表明了$在范围表达式中代表的式最大值,不论在左还是右。
至于为什么某些博文,说可以写在最右代表最小值呢?
QVQ: 我也不清楚,反正在同行的帮助下,不管是win下的环境还是我自己用linux环境下运行,出来都是一个结果。好了客观描写就到这,至于原因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PS:这应该是一道不错的SV考题哈哈哈!!!
我们来看IEEE SV的标准
明确写了0代表第一个,$代表最后一个

网友:
优秀的实践者

网友A(2022-08-28):
学习了!另外$放在左边表示最小值可能是随机化中的表示,在随机化中
如:
```// Code your testbench here
// or browse Examples
module tb;

  class A;
    rand bit [3:0] a;

    constraint c {
      a inside {[$:5], [10]};
    }
  endclass
  A obj = new();
  initial begin
    repeat(10)begin
            obj.randomize();
      $display("value a is %0d", obj.a);
    end
  end
endmodule

```
确实可以表示最小值,这个刚才跑了一下,是可以的。
动态数组中$不能表示最小值是刚刚知道,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另外$放在左边表示最小值可能是随机化中的表示,在随机化中
如:
```// Code your testbench here ...

帖子开头的绿皮书是出现在29页队列操作的中间段落,由于我看的是旧版的电子书,不知道新版是否有改动。应该来说是特指队列的操作
至于其他类型我还没操作过。

你程序中有个表情吧 我无法直接复制使用,麻烦带上完整程序或者截图,一起学习

网友(2023-02-23):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另外$放在左边表示最小值可能是随机化中的表示,在随机化中
如:
```// Code your testbench here ...

这个随机中用$,感觉用处不大呀,请问有什么使用的特定场景么

网友B:
SV无法用-1 表示n-1,差评!

楼主(2023-04-17):
引用 网友B:
SV无法用-1 表示n-1,差评!

误会了,我是说书上有误,并不是抱怨IEEE的标准规定有问题,所以我还是感觉就算英语比较差,看着英文难和慢最好也尽量看IEEE原文

网友:
顶一个 这个知识点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