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端SRAM时钟间的recovery time要求的问题

楼主(2022-07-04):
双端SRAM的lib里面对read clock和write clock的上升边沿到达时间之间会有recovery time的要求,如下图所示。结合verilog module, 这个recovery time看上去仅在对同一个地址进行读写时起作用,是防止读写竞争对read clock和write clock的有效沿的到达时间做了要求,请教各位大神,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STA时需要考虑对这个recovery time check的满足吗?如果设计时保证不会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是否STA就不用考虑对这个的检查?

网友:
如果设计时保证不会同时对同一地址进行读写,约束中直接disable timing,不用考虑两个时钟之间的timing arc检查

网友:
一般设计要考虑不会出现读写冲突的情况

楼主:
谢谢解答!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设计做不好,出现了对同一地址同时读写,那么为什么会用recovery time来检查,而不是removal time? 只要时钟周期足够长,两个时钟边沿即使对齐,也能满足recovery time,这样STA实际上检查不到对同一地址同时读写的冲突问题。用removal time反而能够检查出来两个时钟边沿同时到达的问题,但lib里面并没有关于两个clock间的removal time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设计做不好,出现了对同一地址同时读写,那么为什么会用recovery time来检查 ...

为什么会用recovery time而不是removal time来检查同一地址同一时刻的读写冲突,有哪位大神帮忙释疑一下

网友(2024-08-05):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用recovery time而不是removal time来检查同一地址同一时刻的读写冲突,有哪位大神帮忙释疑一下
...

楼主知道不用removal做检查的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用recovery time而不是removal time来检查同一地址同一时刻的读写冲突,有哪位大神帮忙释疑一下
...

我记得好像是需要保证写后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