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Floorplan 问题求助 Error: the cell does not have any boundary

楼主(2022-07-04):
在做ICC2 Floorplan Lab,创建floorplan时(create_placement -floorplan)遇到Error: The cell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does not have any boundary. (DPUI-057)

DPUI-057说可能是unmapped logic,要compile。但compile命令在ICC2中被禁用了。

新手求各位大佬教教

网友A:
1.compile是在dc工具中使用的。
2.就一个cell没有map,你可以去改网表把这个cell写成lib cell,再跑icc2.
3.只想想看一下create_placement -floorplan的结果,一般删掉一个cell不会影响全局place,把这个cell remove后就可以create_placement了,当然这样是不对的,只是try一下的话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ompile是在dc工具中使用的。
2.就一个cell没有map,你可以去改网表把这个cell写成lib cell,再跑icc2.
3 ...

谢谢!

我之前也试着删了unmaped cell,但发现有很多cell都没有boundary(用通配符删了大概几千个还是有unmaped cell),我怀疑是这个Lab可能和我的ICC2版本不匹配或者是这个Lab本身有问题

楼主:
这玩意好像是有边界的啊。。
icc2_shell> get_attribute -objects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name boundary
{0.0000 0.0000} {0.0000 1.6720} {3.6480 1.6720} {3.6480 0.0000}
icc2_shell> get_attribute -objects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name boundary_bbox
{0.0000 0.0000} {3.6480 1.6720}
icc2_shell> get_attribute -objects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name boundary_bounding_box
{{{0.0000 0.0000} {3.6480 1.6720}}}
icc2_shell> get_attribute -objects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name bounding_box
{{{-0.1150 -0.0300} {3.7630 1.7730}}}
icc2_shell> create_placement -floorplan
Information: Starting 'create_placement' (FLW-8000)
Information: Time: 2022-07-05 08:48:55 / Session: 0.18 hr / Command: 0.00 hr / Memory: 419 MB (FLW-8100)
Error: The cell 'I_CLOCKING/I_CLK_SOURCE_PCLK' does not have any boundary. (DPUI-057)
Floorplan placement done.
Information: Elapsed time for create_placement excluding pending time: 00:00:00.00. (DPUI-902)
Information: CPU time for create_placement : 00:00:00.00. (DPUI-903)
Information: Peak memory usage for create_placement : 418 MB. (DPUI-904)
Information: Ending 'create_placement' (FLW-8001)
Information: Time: 2022-07-05 08:48:55 / Session: 0.18 hr / Command: 0.00 hr / Memory: 419 MB (FLW-8100)
Error: Error during floorplan placement.
        Use error_info for more info. (CMD-013)

楼主:
没事了铁子们,是我智障了,pdk文件不全导致的有些cell没有design view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呢?刚刚入门这个,好多都不太清楚

网友(2023-10-16):
引用 楼主:
没事了铁子们,是我智障了,pdk文件不全导致的有些cell没有design view

请问,pdk文件怎么补全的呢?

网友(2025-10-27):
我也碰到了,demo学习包缺少库造成。其它途径获取ndm包,copy到工程的路径上,然后set search_path指定此库路径。然后rebind库。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