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Virtuoso中建一个比库中电容小的电容

楼主(2022-07-04):
我在做一个SAR ADC,为了降低输入buffer的功耗,我想尽可能地降低电荷重分配DAC的电容。由于9bitADC所需的单位电容远小于我所采用的工艺库的mimcap,所以我希望自己搭一个电容。请问要怎么设置?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教程贴?

感谢

网友:
电容串联

网友A:
layout自己画,定制电容

楼主:
串联会不会引入什么奇奇怪怪的噪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自己画,定制电容

定制电容做起来复杂吗?有没有什么教程之类的?谢谢

网友B:
可以考虑用MOM电容,用METAL的侧壁间寄生,不少PDK有这个选项

网友C:
customize吧,工艺小的话就用fringe cap,自己花layout,减少finger数量和叠的金属层数就行,然后extra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MOM电容,用METAL的侧壁间寄生,不少PDK有这个选项

好的,我去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ustomize吧,工艺小的话就用fringe cap,自己花layout,减少finger数量和叠的金属层数就行,然后extractio ...

请问fringe cap和MOM cap是一回事儿么?

网友(2022-08-11):
引用 楼主:
请问fringe cap和MOM cap是一回事儿么?

对,一回事。最近事多没怎么上论坛,回复晚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