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18仿真问题

楼主(2022-07-04):
IC618仿真问题,为什么跑出来的DC电压是0V,应该是1.8V才对呀?

网友A:
你R0上面接的啥,没标号,没电压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0上面接的啥,没标号,没电压源的

正常仿真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仿真应该是这样的

。。。。 这样测试软件倒也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这样测试软件倒也没毛病

刚开始是一大堆电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不断减少器件,后来一步步就找到是这里的问题,就单独拎出来了。

网友C:
把DC电压打出来,不知道你显示的是DC电压还是其他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C电压打出来,不知道你显示的是DC电压还是其他电压

就是打的DC电压

网友D:
额,上端接个电容到地试试?浮空可能是仿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上端接个电容到地试试?浮空可能是仿真问题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