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调零和相关双采样求助!

楼主(2022-07-04):
楼主一直有个疑问,就是采用降失调技术以后,该怎么测它的失调电压呢?
和原来不加修调技术对比一下。
还有相关双采样,该怎么搭仿真原理图呢?
求各位大佬帮忙~

楼主:
这是小弟做的5V轨到轨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形式,同相端输入20mV的DC,然后跑蒙卡,测量输入端的差值,目前差不多6mV左右。

原理图

原理图

蒙卡

蒙卡

楼主: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两端给同样的共模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小弟做的5V轨到轨运放,接成单位增益形式,同相端输入20mV的DC,然后跑蒙卡,测量输入端的差值,目前差 ...

你是输入轨到轨吧 ,输出不是轨到轨的话你接成单位增益形式共模电压20mV太低了,输出的管子都不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输入轨到轨吧 ,输出不是轨到轨的话你接成单位增益形式共模电压20mV太低了,输出的管子都不舒服了。 ...

输出也是轨到轨,AB类输出,已经测过了
现在的问题是降失调,在输入共模20mV的时候,降到1mV
但是搭了输入自动调零电路后,不知道怎么测失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