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删除GDS中的label

楼主(2022-07-04):
哪位大神有删除GDS中的label的脚本

网友:
这个写一个不就好了么 perl或者skill比较简单吧

网友A:
下面修改gds和topcell保存为del.txt, calibredrv del.txt就可以删除顶层所有txt

set gdsfile "./ctext.gds"
set topcell "rcode"
set L [ layout create $gdsfile -dt_expand -preservePaths \
-preserveTextAttributes -preserveProperties]
set layers [$L layers]
for {set i 0} {$i < [llength $layers]} {incr i} {
# Search text label in all layers
set lay [lindex $layers $i]
set inst_all [$L iterator text $topcell $lay range 0 end]
set text_num [llength $inst_all]
if { $text_num > 0 } {
# Fnd if layer does have some text labels
for {set j 0} {$j < $text_num} {incr j} {
# Delete all text labels
set inst [lindex $inst_all $j]
set text_str [lindex $inst 0]
set text_x [lindex $inst 1]
set text_y [lindex $inst 2]
set text_strans [lindex $inst 4]
if { [string compare $text_strans ""] == 0 } {
$L delete text $topcell $lay $text_x $text_y $text_str
} else {
$L delete text $topcell $lay $text_x $text_y $text_str \
[lindex $inst 3] [lindex $inst 4] [lindex $inst 5]
[lindex $inst 6]
}
}
}
}
$L gdsout "output.gds"

网友:
我补充个,如果是整个gds的label全部删除,可以先直接删除所有的pin层次(只能是pin的层次,有些用mask层次写的label不能这样做),或者mapping的时候这些层次不转出,其余的label可以使用foreach遍历所有cell的所有层次,删除所有的text,用下面的命令:
$L delete objects cell layer -texts

同样是使用calibredrv,我用的版本在2021以上,向下的版本是否有该命令不太确定。

楼主:
是的,TO时,我不能确定layout中有没有metal或者其他mask层次打的label,如果是只删除pin那也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修改gds和topcell保存为del.txt, calibredrv del.txt就可以删除顶层所有txt

网友B(2025-01-03):
是不是可以在导出时,改下 layermap ,删掉 label 的层次,这样会不会  就不导出label 的层次了。我没有试验过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在导出时,改下 layermap ,删掉 label 的层次,这样会不会  就不导出label 的层次了。我没有试 ...

用金属层次打的label就删不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金属层次打的label就删不掉啊

奥奥,那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