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的innovus和202ssv报错

楼主(2022-07-04):
如图,两软件都报相同的错误,有大佬解释下为啥么?

网友A:
license数量不够吧

网友B:
core dumped  大概率是系统跟当前版本的软件不兼容造成的  基本上无解 换版本或者换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e dumped  大概率是系统跟当前版本的软件不兼容造成的  基本上无解 换版本或者换系统 ...

rh7.9 还跟20版本不兼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数量不够吧

stof这个异常,很奇怪,感觉是破解没有破解对,重装了很多遍也解决不了
license是也不够,白瞎了服务器这么多core

网友:
strace -o xxx innovus

网友:
为什么必须加上他才能正常运行,否则就报错?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