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源设计

楼主(2022-07-04):
采用这种结构想得到一个电流源,但是电阻的工艺角避免不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或者其他更优的方案

网友:
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用两种温漂的电阻

网友:
温度补偿

网友:
好像没有办法,I=K*VREF/R, R会随process波动

网友:
1.外置电阻,2.修调

网友A:
你可以将这个电阻用外挂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这个电阻用外挂电阻

你好!用外挂电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这个电阻用外挂电阻

我们需要片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用外挂电阻是什么意思?

不在芯片内做,使用外部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需要片内的

那就只能修调加温度补偿了

网友:
电阻温度系数估计全温可以守在1%量级;
但是corner,就别想了,trim吧;

网友:
1、可以考虑加修调
2、可以采用片外的电阻

网友:
Trim吧,电阻的process variation逃不掉的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用开关电容做电阻,没有corner影响,就是需要一个精确时钟。

网友:
尝试添加多个电阻,成片出来后依靠数字模块选取最佳的电阻

网友:
工艺角可以trim或者做trim less, 温度补偿可以如楼上所述

网友:
查设计文档找一个温度系数变化最小的电阻

网友:
可以尝试把这个电阻阵列复制一下,加一个专门TRIM电阻的电路,类似于On die termination的calibration。缺点就是需要加PAD。如果有PAD,可以尝试复用。不加额外开销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