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阶带隙的曲线不是抛物线

楼主(2022-07-05):
各位大佬,最近在做带隙,为何仿真出来的vref的曲线不是抛物线啊,是正温度系数太小了吗,该调整哪个电阻啊
云里雾里的,三极管我的比例是1:3 是否需要调整呢
而且我电压的峰值并不是1.2V 这些该如何调整呀
小白恳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楼主:
顶顶顶,有没有大佬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补偿系数不对

网友:
系数太远了,看到的是抛物线的右边

网友:
电路都不计算的吗?

网友:
R0、R1调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调高了R0和R1的阻值,出现抛物线曲线了

楼主:
回顾了一下,是我一开始的R0和R1的比值手算的小了,才导致这个结果

网友:
先把原理搞清楚再去仿真,不然你仿真出来了有啥用?

网友:
需要调整一下R1和R2的比例

网友:
调整两电阻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