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推挽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2-07-05):
如图所示,1.8v电压全部落到了P管上,这是为啥,n管宽长比为:4/1;p管宽长比为18:1;
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何解决

网友:
没有接成负反馈吧

网友(2023-06-08):
pmos长这样吗?不是箭头朝外是pmos?

网友:
应该接成负反馈来测的吧?不然放大窗口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