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过来带衬底怎么取消

楼主(2022-07-05):
请教各位大佬layout XL 过来在设置哪里可以不带衬底(除Q设置外)

网友A:
Q一下,更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更改设置

我知道同类型WL一样可以一起Q掉 想要XL过来没有的 我之前公司用的是可以的

网友:
那改电路里的设置

网友:
电路里的symbol里就设置了带衬底,XL过来自然就带衬底,那你更改symbol里的设置

网友:
Tools--> CDF --> Edit ,对应的器件自己设置。
方向就是这,具体怎么弄,可以自己摸索下
我就是自己摸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