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PLL相位噪声

楼主(2022-07-05):
在仿真PLL相位噪声的时候,想要仿真各个模块单独的相噪再相加,做了pss和pnoise仿真,在输出pnoise仿真结果的时候,只有output noise可选,选择其他输出结果会显示如下图的问题,请问这是因为什么呢?顺便,本人新手,这种仿真相噪的方式是对的吗?output noise是相位噪声吗?看有的仿真plot结果的时候有phase noise这一项,但是我这里没有。希望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PNOISE下面有选项,勾上就行eg.PM  没有就选择ALL

网友:
PNOISE仿真设置里最底下要选PM或者ALL,然后plot的时候切到PM,就有phase noise的选项了

网友:
下面文字提醒你有输入源没定义,所以有些项没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