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型NMOS 和 Low Vth NMOS的区别

楼主(2022-07-05):
请问,同种工艺下,5V的耗尽型NMOS和5V的Low Vth的NMOS ,他两的Vth都是负的,一般耗尽型的Vth比Low Vth的更负,他俩在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目前用的是某国大厂的工艺,两个都是负值,没有疑问。为什么工厂本意不会把low Vth 做成负的 ...

low vth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器件的开启电压,从而提高速度。但是,本质上还是把它当做开关或者放大器。那如果做开关,vth是负的,管子常开,就不能做开关了。所以工艺本身的目的是做正的NMOS阈值,而不是负的。如果需要接近0V或者负的阈值,有本征管和耗尽管可选。由于阈值比较低,因此在栅压有噪声的时候,会造成器件弱导通,因此漏电会严重很多。
用耗尽管或者本征管做电流源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但是问题在于阈值随温度和corner变化很大,因此需要trim解决corner问题,但是温度问题就不好解决了。如果要求不高的情况,可以用,省面积,也不会有启动等各种问题,而且工作电压很低。

网友A:
首先确认下,你用的工艺是否low vht的器件的阈值。一般情况下,low vth不是负的,本意做的时候也不会是负的。我见过某个工艺个别corner在特定温度下会是负的,但是工艺本身也不建议用在该温度下。low vth的目的是提高器件的速度,但是漏电也会随之增加。而耗尽管的vth肯定是负的。一个在vgs=0的时候是关闭的,一个是开启的。这是主要区别。

网友B:
2楼说的对,目前还没见过lowVT的管子阈值电压为负的情况,倒是有些nativeNMOS管阈值电压是负的,但负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下,你用的工艺是否low vht的器件的阈值。一般情况下,low vth不是负的,本意做的时候也不会是负的 ...

感谢回复,我目前用的是某国大厂的工艺,两个都是负值,没有疑问。为什么工厂本意不会把low Vth 做成负的?是你说的会漏电的原因吗?
关于耗尽型 VGS=0的时候是打开的,没有疑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将它用作LDO的调整管?可以将它的dropout 做成PMOS LDO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目前还没见过lowVT的管子阈值电压为负的情况,倒是有些nativeNMOS管阈值电压是负的,但负的不多 ...

感谢回复,的确有的工艺Low  Vth的是较小的正值,但我目前用的工艺确实是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w vth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器件的开启电压,从而提高速度。但是,本质上还是把它当做开关或者放大器。那如 ...

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目前用的是某国大厂的工艺,两个都是负值,没有疑问。为什么工厂本意不会把low Vth 做成负的 ...

可以考虑,另外需要考虑电路不工作时漏电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另外需要考虑电路不工作时漏电的影响

好的,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