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错误求助

楼主(2022-07-05):
版图lvs时一直报错,怎么也改不过来,求大神帮忙看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A:
先修改port的问题吧,vdd!,和gnd!的标记打错了,少打了一个out的标记。

网友:
先修PORT  再修net  然后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修改port的问题吧,vdd!,和gnd!的标记打错了,少打了一个out的标记。

vdd,gnd是在连线上打个label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vdd,gnd是在连线上打个label就行了吗

打上Pin(可以ctrl+p打上,也可以链接电路导入)和label

网友C:
pin名字打错了,然后吧net改了,再看看

网友D:
1.VDD/VSS port name 跟电路里面比较少了” !“,layout 里面也没有打out 这个port。
2.CC1(CP)因该是电路前仿真用的假电容,不过你layout 里面应该还是有两个cmim_2t电容没有加。
3.电阻少了一颗,而且还接错了,先检查下电阻连接关系,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 property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1.VDD/VSS port name 跟电路里面比较少了” !“,layout 里面也没有打out 这个port。
2.CC1(CP)因该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上Pin(可以ctrl+p打上,也可以链接电路导入)和label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名字打错了,然后吧net改了,再看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