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帮忙分析下这个LDO电路

楼主(2022-07-05):
XDJM,有熟悉这种结构的LDO的吗?不知道这样设计的优势在哪里,帮忙分析下,或者推荐一份资料也行。谢谢啦

网友A:
看不懂,也看不到vref在哪里,感觉这个像是LDO中的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也看不到vref在哪里

M7的gate是输入

网友B:
这种图应该拿什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应该拿什么画

viso

网友C:
Casode米勒,动态补零,同时有Souce/Drain的能力,M3的增益被R1限制低阻驱动输出管M6,主要的反馈工作在LDO下PSR可能很好?不知道VOUT和VREF的比例关系怎确定/似乎是加减几个Vth? 是不是为了兼容SPI/I2C接口不同逻辑电平做的LDO?有空仿仿看

------------------------------------------------
补充,输出原来是VIN+Vth(M7),做一个SUB-REGULATOR很好啊,又简单功能又全,说不定还自带限流,这么好的电路不会有专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ode米勒,动态补零,同时有Souce/Drain的能力,M3的增益被R1限制低阻驱动输出管M6,主要的反馈工作在LDO ...

零点是补偿哪个几点的?里面的环路怎么推的?这样设计环路基于哪些指标考虑的?同时具有Source/Drain的能力,怎么理解?

网友D:
DDR source sink Termination Regulator  LDO ??

网友:
M7,M9构成源级跟随器,M7,M2,M3,M6形成负反馈环路进一步减小输出阻抗;
M10,M11,M9是正反馈环路,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补偿也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pper source follower

大佬,来都来了,多讲两句呀。这个电路学名就叫super source follower吗?有相关资料推荐吗?或者这个结构叫什么名称?最好讲下工作过程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 source sink Termination Regulator  LDO ??

我是第一次遇到,给osc供电的。大佬这么熟悉,讲下工作原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点是补偿哪个几点的?里面的环路怎么推的?这样设计环路基于哪些指标考虑的?同时具有Source/Drain的能 ...

应该没有动态补零。。。

M7的Gate和Source应该就是主环路的 正负 输入端;
左边是个运放,最后的输出阻抗是gm(M7)/Gain,确实是super source follower的套路;
主极点应该是C1那个cascode接点;
M3 SOURCE的阻抗应该是被R1限制住了,输出阻抗最后应该是个gm,低阻驱动M6;

C0,M9应该是快速响应,提高瞬态SINK能力用的;
R2,M10,M11不清楚,大胆猜一个,限制M9的SINK能力?

网友F(2022-08-09):
引用 楼主:
大佬,来都来了,多讲两句呀。这个电路学名就叫super source follower吗?有相关资料推荐吗?或者这个结 ...

关于 Super Source Follower | Return To Innocence (rt2innocence.net)

网友:
和FVF LDO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 Super Source Follower | Return To Innocence (rt2innocence.net)

网友:
把Source folloer 用作 LDO。M7,M6,M8和左边的电路组成Flipped voltage follower,M7,M8,M9 构成Super source follower;R2,M10,M11 从M9或M6返回都是正反馈,作用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