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的错误提示只有一种

楼主(2022-07-05):
有遇见过这种 DRC的错误提示只有黄色的吗
一直点小太阳就只有黄色的提示
提示不明显,一直瞅着看的眼疼

网友:
你这个不是阱的间距问题吗

网友A:
是想修改提示错误的线的颜色吗,shift+左键LSW窗口,修改display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修改提示错误的线的颜色吗,shift+左键LSW窗口,修改display选项。

这个嘛?h和y都改了还是只有一种浅黄色提示

网友A:
改y0-y9然后记得保存一个.drf  不要和原有的display文件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y0-y9然后记得保存一个.drf  不要和原有的display文件冲突

感谢啊